555定时器产生方波的疑问

楼主:
想用555产生40khz(50%的占空比,25us的周期)的方波驱动超声波传感器的发射探头,
根据理论计算,R1=R2=1.8k,c=0.01uF。但这样仿真出来的结果是50us的周期。因此将R1和R2的阻值0.9k,此时仿真出来是25us。如下图所示:

这样的话,实际电阻值就与理论值相差2倍,到底是为什么?请大家给以解答。谢谢。

网友A(2010-05-25):
可能是二极管的特性和你仿真的特性不一样,不用二极管也可以产生接近1:1的方波的。
这样的非线性元件在小信号工作的时候,在生产的时候容易产生不一致的批次性问题

网友A:
网上ne555
的仿真软件很多,换一个软件仿真试试看。或者你根据datasheet自己计算一下也是可以的

楼主:
哎,结贴吧。

网友B(2011-03-30):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啊

网友C:
哪天自己搞搞试试,仿真的工具用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