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输入单片机后低电平电压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4):
ADC0809输入单片机后低电平电压升高怎么解决:输出端接入51的I/O口,按步运行,0809的输出是合理的,但在读P口的电平指令运行的同时,0809的输出电平全部变成0.56-1.5V,输入值全是1,串电阻和上下拉都试过,经验不足,麻烦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没有置为输入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