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林LPC1114核心模块

楼主(2010-05-24):
智林LPC1114核心模块Z111xP最新ARM Cortex-M0内核LPC1114核心模块/开发板
替代518位单片机

网友:
芯片特点Cortex-M0内核,运行速度高达50MHz
内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单周期的硬件乘法器,运行算速度超快,一条乘法语句只需要2个字节的命令、一个周期内完成
基于ARM7TDMI16Thumb指令系统0.9DMIPS/MHz,代码密度相当高,不用担心存储空间不够问题
56条指令,且指令执行时间都是确定的
完成81632位的数据传输只需一条指令
具有32kBLPC1114)、24kBLPC1113)、16kBLPC1112)、8kBLPC1111)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后续支持128KB Flash
最高配置8KB片内SRAM
在系统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可通过片内引导装载程序软件来实现
唯一的ID,每个芯片都有唯一的ID标识符,芯片保密性更强
超低功耗,150uA/Mhz
串行接口包括:
-可产生小数波特率、具有调制解调器、内部FIFO和支持RS-485/EIA-485标准的UART
-SSP控制器,带FIFO和多协议功能(仅在LQFP48PLCC44封装中有两路SSP
-I2C总线接口,完全支持I2C总线规范和快速模式,数据速率为1Mbit/s,具有多个地址识别功能和监控
多达42个通用I/OGPIO)引脚,带可配置的上拉/下拉电阻
-某些引脚支持20mA的高驱动电流
-I2C总线引脚在FM+模式下可支持20mA的灌电流
-4个通用定时器/计数器,共有4路捕获输入和13路匹配输出
-可编程的看门狗定时器(WDT
-系统节拍定时器
带有SWD调试功能,两线实现在线仿真,缩短开发周期
具有三种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和深度掉电模式
10ADC,在8个引脚中实现输入多路复用
GPIO均可以配置为边沿或电平中断(最多42个外部中断)
12MHz内部RC振荡器可调节到1﹪的精度,可将其选择为系统时
模块特点1.全部口线引出
2.模块引脚为2.54mm间距,方便实验
3.带有电源指示LED一只
4.带有测试用LED一只,可通过跳线连接至管脚.
5.模块自身带有USB转串口芯片,用户可以直接通过ISP方式下载程序.
6.带有2.0mm间距SWD调试接口(10pins)
提供:
1、简单的ARM例子程序
2、PDF格式原理图

注意:核心模块/最小系统是给有经验的人做项目方便,利很薄,只提供简单的例子(验证模块好用),我们保证质量,但不提供技术支持,不能接受者请不要购买模块。建议没有使用经验的人购买开发板。

联系方式:
http://shop35738797.taobao.com/

网友A(2011-02-1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61018992,这也是一款不错的开发板,记得跟老板讨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