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供电可行吗

楼主(2010-05-24):
小弟做个低功耗的东东  电源电压为3.3 V   外围元件为一批AD620(1.3mA) 和给一个外接传感器提供工作激励电压 (5mA)  小弟想不需要它们工作的时候 把它们的电源关掉  是否可以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给他们提供电源 单片机有2个20mA输出驱动能力的IO。如果直接接可以的话  小弟还担心外接传感器短路和其它原因损坏单片机。。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加个74HC04可以吗?

网友A:
如果引脚可以提供足够电流输出当然是可以的,但最好的办法是用个MOS管来做开关,其适用性最广。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普通三极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