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

楼主(2010-05-24):
RC电路,用单片机普通IO口如何处理电池在0.9V时低电报警,求处理流程[localimg=109,150]1[/localimg]

网友A: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检测电池低电报警

网友B:
0.9V时MCU还正常工作吗

网友C:
2L的图不大好,其实它就是起低通滤波的作用,总的来说用处不大。
如果让单片机工作在Vdd=3.0V(不是由电池直接供电),那么它的普通IO口大致可以直接测0.9V电压,单片机的普通IO口一般在<0.3 * Vdd时认为是低电平。

要比较准确测量0.9V电池电压,需要用AD或者 比较器+准确电压基准。

网友D:
赞同6楼的想法

网友E:
按6楼的说法,0.9V的被检测线,串个压降0.6V的二极管。读判高低电平即可。读为低,则是小于0.9伏了。为高则是大于0.9V。、

本来,这个问题若使用AD似乎很方便。LZ要求RC,即模拟AD。可是又要考虑到C的漂移。若一定要呆板的用RC来测量,则R用高精电阻,C用独石电容。然后,输入0.9V的电压,测量其电容被充电的时间。这个时间即为标准值(实验中获得的标准值可直接作为一个常量写入代码中)。可是:元件,包括集成电路,个体之间又有差异。因此,所谓的标准值又不是那么标准。因此,误差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通过大力度增加RC的时间常数来解决。例如1M+47uf,甚至更大(若是0.1V的精度,这个参数可能还不够大,可能需要470uf,具体需要粗算并测试一下)。想再精准些,在生产时,使用一个标准的电压0.9V进行校正。其数据放到EEPROM里。因此,选择哪种方法要综合考虑

下图: I/O2 为输入方向, I/O1导通三极管后,计时器开始计时。当I/O2为高电平时停止计时。注意:每次导通三极管前,要对电容放电充分。I/O2串的那个电阻,很多兄弟都省略了,但是偶认为应该加上。

网友B:
用RC模拟AD

网友F(2010-09-25):
找一个带比较器的单片机  2051这样的

网友G:
如果要监控的是MCU的供电电压,用普通IO配合RC电路是不行的,电源电压下降,即使MCU还能正常工作其逻辑门槛也随之改变,必需提供不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的基准电压或MCU由恒定电压(比如通过DCDC)供电。

网友H:
8楼的想法很不错,,空了自己玩个试试,,

网友I:
你的检测电压太低了。用ADC吧,或者用三级管反向,调上下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