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V的直流电压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5-24):
(无正文)

楼主:
但是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会有温漂误差,线性不是很好,怎样能提高线性度呢?除了选择温漂系数小的,高精度的电阻,还有其他可考虑的方案吗?

网友A:
好像没有了

网友B:
用运放做衰减。不过不建议,如果电阻都信不过,那么这个产品基本上什么都信不过了

网友C:
电阻应该是能产生分压效果的精度比较好的元件了吧。用高精度电阻就行了,如果考虑温度那注意电阻功率

网友D:
有其它方法,但没有比电阻更好的

网友E(2012-01-09):
为什么要  0到24V

网友F:
其实,电阻分压法效果不错,采用精密电阻就更好,用金属箔电阻,温度系数可以做到0.0001%/C之内,非线性更是可以达到0.00001%。

要说其它方法,也有。比如电容切换分压法。比如用三个电容,串联起来对24V分压,然后再并联起来均压,多次快速重复,就可以实现1/3分压,可以做的很精确。当然,开关可以都用电子的。

网友G:
根据你的实际要求,用不同的采样电阻

网友H(2013-02-18):
有很多测量直流高压不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印象中4款量产的8位半数字万用表中,有一款(可能是吉时利)100V 档就是10GΩ输入阻抗的。我现在的电路在±30V之内测量也是高阻抗的,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运放拆开,把里面的三极管换成分立件,再级联以达到耐压要求,供电电压也提高到±36V。
电阻分压的方法简单。万用表这个量程输入阻抗一般是10MΩ的。
另外电阻漂移不是最麻烦的,其它器件的漂移比电阻强不到哪里。

网友I:
电阻分压是肯定的,关键看你用什么电阻。
好的电阻分压可以做到0.001%/℃的误差。
另外,测量系统内也是有电阻对做分压的。
用一对RX11-4的电阻做分压,其温度飘移远小于4位半万用表本身的误差。
如果这个也不能满足你,那可以选用FLUCK的金封电阻,其分压比可以做到在6位半万用表下也看不出。
如果这也不能满足你,我可以给你推荐另一套系统,用四个LTC1000做基准叠加做比较式测量,这样就完全没有分压了。

网友J:
选高精度电阻就可以啊。运放做衰减,精度一样取决于电阻的。

网友K(2013-05-08):
尝试一下芯片做个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L:
你可以用它来加热一个固定负载,以测量负载的发热量来间接测量电压大小

网友M:
感觉主要是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