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款产品要做EMC测试时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楼主(2010-05-24):
暂时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电路中一些重要的接口部分我还是加了ESD、TVS管做了保护,但是我不清楚成板做完后,我们该怎么去验证板子EMC的可靠性呢?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很简单:测试!

网友B:
测试起来却不简单:)
测试之前还是先请经验丰富的前辈看看比较好,包括原理图.PCB.机械结构,玩玩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容易事倍功半

网友C:
1,首先要明确你的产品需要过的产品标准以及量级
2, 对于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说往往在设计之初从原理图以PCB、结构等上都要考虑EMC
3,对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足的工程师可以考虑请经验丰富的人看看,如果产品标准难的话建议找些委外合作

EMC前期设计很重要,对于一些标准要求严酷、产品复杂的项目来说如果前期没有考虑的话后期要花大量的测试、整改、甚至重新改版。在时间、金钱、人力上都不划算。

网友D:
既然要过EMC,在设计之初就要有所准备!各种问题都要想到,尽量避免!
其它没感觉有什么!就是根据经验,跟着感觉走~~

网友E:
把你的产品PCB图发来看看,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给一些建议给你,然后你按照这些建议去做相关的测试就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给我电话13662882425,仲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