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口中断和SM2、RB2的逻辑关系

楼主(2010-05-24):
每次设计51单片机通信都要翻书看SM2、RB2的逻辑关系。文字叙述一点都不清楚,概念不容易理解**。数字电路都有逻辑关系,今天突然玩出了一个逻辑公式,以后再也不用翻书了。下面结果是卡诺图化简出来的:

RI(中断)= / SM2 +   SM2 • RB8
或者       RI =   RB8 +  / SM2 • / RB8

2者互相可以推导出来的,看哪个好**罢了。
这澄清了一个概念:当RB8=1时,无论SM2是否为1,都将引发接收中断;当SM2=0 时,无论

按此公式理解多机通信中的从站,若用模式3,应该设置

SCON = 0xF0 ;

标准的,没有疑虑的。还能设置其它什么?

网友A:
强,还没发现...

网友B(2010-07-22):
每次设计51单片机通信都要翻书看SM2、RB2的逻辑关系。文字叙述一点都不清楚,概念不容易理解**。数字电路都有逻辑关系,今天突然玩出了一个逻辑公式,以后再也不用翻书了。下面结果是卡诺图化简出来的:

RI(中断 ...
引用 楼主:

RI(中断)= / SM2 +   SM2 • RB8还可以化简为RI(中断)= / SM2 +  R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