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做好的线性电源

楼主(2010-05-24):
在下从事精密仪器开发,对电源质量要求比较高,而我们用的也都是线性电源。
可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我一直以为线性电源应该很干净,可是当我用示波器观察电源时(空载)发现出来的电源纹波大概在30mv(峰峰值),电源中还有高频分量(已有滤波电容),
请问这30mv算大的么,还有高频分量怎么滤除?是不是在电源输出端加LC滤波?
另外:我其实对电源是一知半解的,有很多不懂,所以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本关于线性电源的书,让我对电源多一些了解,谢谢咯。

楼主:
补充几句~
我们用的线性电源,基本就是变压器+三端稳压模式~

网友A:
除了滤波,别无他法。
然滤波是很讲究的。楼主说发现电源输出有高频分量,那就要查查这个高频分量是从哪里来的。若是从220V网电源来的,很可能需要将滤波器放在线性电源输入端,甚至房间的输入端。若不是经线性电源侵入,甚至可能需要将房间屏蔽。
你们用的线性电源“基本就是变压器+三端稳压模式”,工频变压器是应该加静电隔离的。看看是否没有这种措施,若没有,换较好的线性电源。

楼主:
另外我想更深入的了解电源知识
需要看些什么书呢?

网友B:
线性一样有纹波,你可以改善一下滤波试试,或者检查一下你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