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加热的问题

楼主(2010-05-24):
最近老大给个任务,功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不锈钢筒,容量大约10mg左右,里面要装PVC 啊ABS等高分子材料,要给这些东东加热到刚好融化,要求外面用铜线线圈缠绕,配合电容谐振,功率要自己算,自己设计变压器!
请教大家: 是不是要根据高分子材料的比热容计算出来融化需要多少能量? 然后再加上才热传递损耗能量,变压器要设计多少瓦?还有就是频率问题比较模糊, 线圈缠绕多少合适怎么算?可不可以用IGBT负载线圈,之后接DC-DC变压器?是不是要和IGBT得谐振频率一致才可以?

网友A:
容量怎么能是10mg?那是质量。

10mg的PVC或ABS(这是两种塑料),体积不会超过半粒绿豆。有没有搞错?

楼主:
没有搞错,最多20mg 是用不锈钢材料导热来加热的!可是现在比较盲目,不知道从什么入手! 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B:
电加热这个肯定不行,还要控温。  可以用油裕

网友C:
电加热不是不行,关键是要处理好发热元件和被加热物之间的均衡热传导,这个不需要什么感应加热,发热元件用康铜丝经耐热绝缘后绕在加热容器上,然后用温度传感器控温,融化塑胶不需要非常精密的温控。

网友D:
感应加热真是门大学问啊

网友E:
是不是类似高频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老大说的和你差不多,可是我没头绪在他说用我们公司现有的IGBT 负载线圈。那东东是给注塑机绕的! 莫非真要自己设计个变压器来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