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常识——X7R电容简单判断

楼主(2010-05-24):
  常见瓷片电容按材质一般分为C0G(N0P),X7R,X5R,Y5V,Z5U等。其中C0G(N0P)稳定性最好,X7R和X5R次之,Y5V和Z5U比较差。X7R和X5R一般应用比较多,稳定性比较好。10uF以上大容量瓷片电容Y5V和Z5U的比较多。
  X7R在-55到125度范围内电容量变化不会超过15%,X5R高温上限比X7R略低,工业温度范围内电容量变化不会超过15%。而X5R和Z5U在工业温度范围内,电容值变化会减小到原先的20%,而且即使温度不变化,电容值受电压影响(额定电压内)也可能减小到原值的30%左右。
  有些时候性能要求较高需要用X7R电容,因为X7R电容较贵,有时可能买到Y5V或Z5U电容。
  如果你有一块可以测电容的万用表,那么可以用它来简单测定一下电容是不是X7R电容。
  用万用表电容档测电容,读出容值。比如一个10uF电容,室温下测出是9.90uF。用电烙铁加热电容到200度以上,从万用表可以看到X7R电容值基本显示在9uF左右。而Y5V或Z5U电容显示电容值只有不到1uF。
  用该方法可以简略判断出电容性能,也能看到不同材质的电容其性能差异巨大。同是瓷片电容,使用时需格外注意。

网友A:
谢谢楼主啦

http://www.dziuu.com

共同学习

网友B:
不对吧,x7r的电容到200度才变化了10%。应该是变为常温的40左右。

楼主:
呵呵,你试试就知道了,好电容实际性能比标称的要好:)

网友C(2013-08-03):
受教不少,

网友D(2014-01-11):
學習了,性能的區別,在溫度變化時可以作為參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