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avr ucos

楼主(2010-05-24):
Error[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encountered C:\Users\shenghua\Desktop\Software\os_cpu_i.s90 143

我是从micrim上下的官方ucos atmega128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

楼主:
POP_SREG_INT    MACRO                               ; Restore status registers but DISABLE interrupts
                LD      R16,Y+
                CBR     R16,BIT07
                OUT     SREG,R16
                ENDM
错误指向 ENDM

网友B(2011-11-25):
是不是把那个os_cpu_i.s90文件也添加到了工程中,其实只要放到工程项目文件夹中就行了

网友C(2013-08-13):
还是楼上说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