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感是啥用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24):
楼主的图有问题

网友B:
我是新手 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经过三极管之后 能出12V的电压呀?

网友C:
Q1好像反接。
5V电源,经三极管后供78L08,78L08肯定不能工作。
至于12V,看不出在哪里。

网友D:
这个图是个开关电源,Q是可以看作是两个二极管。首先控制信号输入一个低电平,Q1导通(这点可能有人不理解,导通是因为Vce跟正常的接法是反的),给电感和电容充电。接着是控制输入高电平,Q1截止。L1不放电,C1和L2放电。再来低电平,Q1导通,L1给C1和L2充电,同时L1从VCC处获得电能。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瞬变,电压可以,所以合理设计电路能把电压变到12V。L1的作用是给C1充电,并在VCC5V和12V之间起缓冲作用,L2起缓冲作用,防止78L08的输入电流舜变

网友E:
有没有可能供电后L和C产生振荡呢,类似于电容电感谐振电路,产生较高电压,满足了78L08的输入要求呢

网友D:
不可能,如果是振荡78L08的输入就是交流信号了

网友D:
现在感觉5楼我分析的也有漏洞。照我那样分析Q1也不需要偏置电路。

网友F:
BUCK变换器,但是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C:
9楼:
Buck电路是降压电路,升压要用Boost电路。
而且Buck电路和Boost电路都必须续流,此电路既不是Buck电路也不是Boost电路。

网友G:
这个是神仙做的电路!

网友H:
这个开关电源有点经典哦

网友I:
?咋看都不工作!

网友J:
呵呵,结论是不能工作?电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