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讨论]程序错误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0-05-24):
这段程序的意图是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扩展6个中断,每个中断都会串行输出,比如第1个中断就输出001,第2个输出010,以此类推,第6个是110.但是每次检查错误都会出现几个错误:
ERROR: syntax error near # (VERI-1137)
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或者帮忙想个编程的新思路。。。谢谢啦

module inter_extend (A,Q);
       input [5:0] A;
       output Q;
       reg Q;
  always @(A)
    case(A)
      6'b000001:Q=0;

        #10 Q=0;
        #20 Q=1;

      6'b000010:Q=0;

        #10 Q=1;
        #20 Q=0;

      6'b000100:Q=0;

        #10 Q=1;
        #20 Q=1;

      6'b001000:Q=1;

        #10 Q=0;
        #20 Q=0;

      6'b010000:Q=1;

        #10 Q=0;
        #20 Q=1;

      6'b100000:Q=1;

        #10 Q=1;
        #20 Q=0;

endmodule

网友A:
哇,楼主都急成这样了:D

网友B:
语法错误严重,1、#20不会被综合,不严格综合器会提示警告,严格综合器会提示错误,2、case语句正确写法是 6'b000001:begin...end,而不是6'b000001=0;,多于一条语句一定要用begin...end括起来~~

网友C:
任何块都要用begin...end包含。如always@(A) begin...end,还有 6'b000001:begin Q=0;  #10 Q=0; #20 Q=1;end。建议你多看一下夏雨闻老师写的Verilog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