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AFS250封装问题,急

楼主(2010-05-24):
最近要画个AFS250的实验板,看了下actel的封装库,AFS250封装有好多个,我用208引脚PQ类的封装,有AFS250-1PQ208C AFS250-1PQ208I 2PQ208C 2PQ208I到底该选哪个啊,还有想购买个250芯片该怎么联系

楼主:
再问下关于PQ208_M PQ208_N PQ208_L这三个封装该怎么选取

网友A:
最后面一个字母表示的意思是芯片的温度范围:

C或者空白  : 表示商业级(0°C ~ +70°C )

I   : 表示工业级(-40°C ~ +85°C )

A  : 表示汽车级(-40°C ~ +125°C )

M  : 表示军工级(-55°C ~ +125°C )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全啊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