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音频DSP输出衰减的问题

楼主(2010-05-24):
最近在跟导师做一个项目,简单说就一个声音信号通过ADC进入DSP进行处理,然后再从DSP输出到DAC输出。

但是在测试时候发现,当输入声音信号保持幅值不变,但是频率超过1KHz时输出信号随着频率的增加而衰减,随着频率的增加衰减值越大,到20KHz的时候衰减达10dB。经测试DSP之前信号频率响应较好,无衰减。DAC是AKM4393。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问题有可能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导师也不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没找到问题所在,既然很简单,麻烦您指点一二,好解决这个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请问数据在DSP里都做了什么处理?qq:9350546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简化环境,现在DSP中只用了输入输出单元和一个音量控制单元,其中音频控制单元的推子在0db上,就是不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然后直接输出,DSP是ADI的ADU144x

楼主:
问题已解决,仔细检查了4393的说明文档,确定是4393中去重滤波器的问题,改变引脚电平将去重滤波器关闭,波形已经正常: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