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输入干扰问题

楼主(2010-05-24):
本人最近在调试一个电路,输入信号低电平有效,以单刀多掷开关形式控制连接GND实现低电瓶输入。输入信号,通过SN54ALS245AJ驱动cpld epm7128 系列工作。因为SN54ALS245管脚1置位GND时,才能实现B侧到A侧的输出。但实验时,每次245的1管脚接地,还没有接输入信号,CPLD的输入管脚都会莫名的接收到干扰信号(通过编程从CPLD另一管脚输出可以观察到),CPLD也会响应 这样的信号,把245的1管脚接地断掉,CPLD又不受干扰了。
      高手帮忙解释一下,低电平输入是不是很不可靠,因为这种方式,没有低电平输入的话,就相当于管脚悬浮了~

       另外本人设想,在CPLD的输入管脚接上拉电阻接到5v电源,这样虽然费些电,但可以保证无输入信号时管脚被拉高。
       不知道CPLD 的EPM7128系列IO口的内部结构是否支持这种上拉电阻?

          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要仔细分析。cpld的引脚只是一个输入引脚,它受到干扰说明是输入信号有干扰,与CPLD无关,这时应该检查前端的信号。
245除了方向选择外,还有高阻状态。确定有高阻的时间,这是可以加上下拉电阻。
信号不稳定,大部分与你的多掷开关有关,开关在断开或者合上瞬间,会有弹跳,信号一般是不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个问题后来我又看了一下。 用245芯片具体做了一下实验。245平常不加信号时,如1脚接高时,数据从A侧传向B侧,即使A侧无信号输入时,B侧也会有高电平产生。1管脚接地时,同理。如果cpld的管脚以低有效,连接245B侧,而245的1管脚接地,则上电在245B侧就会有1.29v的电压,造成cpld无法判断高低,产生误判。
    我也想采用了上拉输入,查了一下,cpld管脚可以自己设定为上拉,准备试一下。

网友B:
开关、按键、机械式继电器等动作时都容易出现抖动,表现出来貌似干扰。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动作时的输出,是否存在扰动。一般情况下会对按键、开关等的输出做消抖处理。

网友C:
一般ttl芯片管脚悬空是高电平,CMOS芯片管脚悬空是低电平。245通道转换的时候会有一个指标叫做转换时间。也会影响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