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板子之间传递信号,用电压呢还是用电流

楼主(2010-05-24):
如题:考虑电流传递信号受干扰小些,但是的话就是电流从一块板的电源流入第二块板的地,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两块板子之间传递信号,用电压呢还是用电流”

这要看具体情况。通常电流传输(即电流环)相对来说抗干扰强些。只要电流有适当回路,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也要看速度,最好是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C:
不如加个光耦

网友D:
具体要看你传的是什么样的信号了。

网友E:
楼主连两块板距离多远,是单独供电还是共用一个电源,传递的是何种信号等等都不说,没办法讲。

网友F:
由距离和应用环境来决定,电流传输的可靠性高,但速度相对较低,成本较高,电压传输则相反,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G:
随便你用啥,比如你能用个其他方法也把信号传过去了,然后你的产品还能长期无故障运行个几十年,那就是好方法

网友H: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I:
个人认为电压传输的动态范围比电流的要大些

网友J:
I2C、RS-232、RS-485也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K:
应该用数字信号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