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10-05-24):
如果有一个支路,它的一个节点不变,另外一个节点和电源的负极电位相等,也就是零电位,那么这个节点是不是可以接到任何只要电位等于0的地方?
比如说,下面这个这个电路:

这个是放大电路,Vcc电源负极接a,b,c,d都是等效的,是吗?
如果我研究的是交流通路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A:
原理图中同连线上的任何点都是拓朴等价的,所以连到其中的任意一点都可。

建议楼主先别急于提问,找本《电路》或《晶体管基础》之类的书,认真研读一遍。也许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楼主:
好的!
谢谢老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膜拜一下~~~

网友C:
4楼:
应该拜的是书。

网友D:
电源有大电容退偶时相当于交流接地!呵呵

网友E:
首先:
以后标题把问题的内容写清楚.这样方法对相关方面感兴趣的人很快找到并访问你的贴.

其次:
你所标示的A/B/C/D
同属一个NET.
在原理图上是相同的一个点.可以有无限个,
可以连接上其上面的任何一个点上.

NET
简单的解释是:网络---连接关系.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器件脚(脚的个数,并不是指元器件的个数)相连的节点.称为一个NET.
不同的NET不应以相同的名字来定义.

如果几个不同的元器件脚的NET相同.
这就表明它们是边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