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用处理器和基带Modem芯片之间一般采用什么接口

楼主(2010-05-24):
请问应用处理器和基带Modem芯片之间一般采用什么接口,谢谢...

网友A:
DPRAM和UART,较常见

网友B:
DPRAM是怎么接的呢??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比如DPRAM接口包括哪些重要信号,数据与流控如何控制的?感觉见到UART口连接的比较常见。

网友C:
语音有SPI PCM接口

网友D:
只需要UART:RX.TX.RTS,CTS
外加一些GPIO、EINT处理来电问题。

网友E:
DPRAM : 双端口RAM

网友F:
不知道有没有USB做接口的,实际上只要满足速率和睡眠唤醒要求都可以做AP和BB接口
例如3G手机就不会用UART做接口,太慢了

网友G:
GSM手机一般使用UART口和其他一些GPIO等控制口。
3G手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H:
通过UART口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3G也有用串口的,我们公司做过TD方案,数据通信采用频率3M的UART

网友I:
如果是2.5G以下等不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基带,通常是UART接口
2.75G的EDGE模块,有些用UART,也有用USB的,如Simense
3G模块通常用Dualport RAM

网友J:
3G可以用USB

网友K:
3G理论的下行速率最大14M/s(听说的,实际比这个小) 目前手机新芯片大部分不支持USB2.0 host    只能以USBhost1.1的速率12M/s传输数据(实际比这个小)    这个地方USB1.1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网友L:
3G用USB和DPRAM都可以。

网友M:
USB可以做接口,但是功耗太高!DPRAM好些。高速UART可以接3.6M以上的Modem。

网友N:
要做一定的软件协议,MTK式的开发慢慢磨灭了软件工程师的能力

网友O:
USB连接理论上速率足够,但是一般AP的USB不具有OTG,也就只能作为PC的SLAVE而不能做主HOST来挂其他设备。

这是USB做AT接口的局限,而且目前的嵌入式MPU只有一个USB口,也就不能同时连接PC与其他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