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

楼主(2010-05-24):
(无正文)

网友A:
23脚短接后测试一下便知

网友B:
USB转的232存在兼容性问题,不是所有上位软件或下位系统都与之兼容的,如果排除转换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就是兼容性问题了,需要换用其它转换桥片制成的转换器。

网友C:
我也有个这样的东东,用的挺好的呀
我用的驱动是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 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