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电阻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接地电阻。直接接不行?

楼主(2010-05-24):
想问一个问题~~关于模电的~就是在看书的时候,比如那个反相比例放大器,再同相输入端说通过一个补偿电阻接地,为什么要有这个电阻呢~~接地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接过去不就可以了~
很多地方都有这中说法,通过XX电阻接地,为什么这样呢,直接接不可以么,要不就是通过XX连接到X点,直接连上不行么?
想不明白,希望大家帮帮。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接地串电阻,说明有电流流过,否则串与不串没啥两样。实际的运放,其输入端会有一定量的电流(也称偏置电流),且假设其同向等值。如此一来穿上一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补偿掉这个电流的影响,至于那个电阻的取值如何,自己分析吧,这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2# HWM与同相等值是因为虚短么?你提到了补偿问题~~就是我还想问一下什么叫做补偿电阻,有什么用呢,刚学,很多东西不懂

楼主:
3# playjian 与同相等值是因为虚短么?你提到了补偿问题~~就是我还想问一下什么叫做补偿电阻,有什么用呢,刚学,很多东西不懂

网友A:
re 3L:

“同向等值”是说明假设两个输入端的内部结构是对称的,其需要的偏置电流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因此还必须考虑运放偏置电流的不对称性——即失调电流。

注意,只有“同向等值”假设成立,补偿才完全有效,否则只是部分有效。至于具体分析计算,看书啦,书上都有。

楼主:
6# playjian 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B:
若有不对之处,还请指教,共同学习哈

模电课本原话:以保证集成运放输入级差分放大电路的对称性。抑制温度漂移,

网友C:
匹配输入组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懂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