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skey.c: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

楼主(2010-05-24):
今天用AVR STUDIO 编程时出现下面错误不知道是何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skey.c:1: error: expected ')' before 'n'
../skey.c:10:error: expect '=' , ',' , ' ;', 'asm' or '_attribute_' before 'key_press'

网友A:
这两个错误不是很难啊,按照错误的提示找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应该是丢了符号‘)’

网友C:
粗心,不要浮躁,很容易就检查出来的错误

楼主:
谢谢哦,犯了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