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问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5-24):
如果用双电源运放可以提高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也就是说输入信号可以正,负。其结果输出也是由可正,负。但是负值不能进入单片机进行AD转换,怎么办?谢谢

网友A:
采集的时候注意运放精度噪声之类的

网友B:
:D楼上的图很有意思

网友C:
我的想法是抬高电压到0以上

网友:
哈哈。-5~5输入,0~5输出。还得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D:
5楼连方案都给出了

网友E:
这个图画的太强了

网友F:
在画图工具里面画的吗?一种涂鸦的感觉

网友G:
只能转化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