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单片机能否直接驱动12V继电器

楼主(2010-05-25):
我是个菜鸟,电子方面知识几乎为零。想做一个控制电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吸合。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控制,还是要在单片机和继电器之间加一个电压放大电路才能驱动。还有80C51单片机I/O输出端的输出电压时多少,谢谢!

网友A:
当然不能,可以用一个三极管(或组合的复合管)外挂12V驱动。要注意的是,正负逻辑和复位瞬间的处理。

楼主:
谢谢2楼的帮助,你说的正负逻辑和复位瞬间的处理,这点我不懂,能不能帮忙画个简单的原理图,就要单片机的一个输出端到继电器的线圈这一段就行了。

网友B:
单片机输出加上拉电阻,然后加个缓冲器,然后去光耦,再到继电器,别忘了给继电器并个反向二极管和电阻(继电器是感性元件,关断时需要反向泄流)。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C:
晕,百度啊

网友D:
加个三极管推挽电路没问题能搞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I/O口是否上拉还要看该口的特性把。
光耦也未必一定需要,而且有可能光耦的驱动能力也不够

网友B:
回楼上:上拉是习惯,拉不拉随你,我没想用光耦去驱动,我用缓冲器驱动也是可以滴。

网友E:
二楼说的很对

网友F:
除了加上拉,还要考虑驱动电流的问题。6楼说的推挽电流是个办法。

网友G:
唉,楼上说了那么多,我不多言,上图,给初学者一个方便,这么久希望能有用

网友H:
80C51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太小,不能直接驱动12V继电器

网友I(2010-06-24):
如果驱动多的话,可以考虑使用ULN2003

网友J:
一般12V继电器吸和电流30mA左右,12楼的图可以,假如是51MCU要上拉电阻。

2楼提到的要注意。
要注意的是,正负逻辑和复位瞬间的处理

51mcu 上电瞬间(或者复位)各IO口相当于输出高,会让继电器动作。

网友K:
12楼的电路前最好加一个非门或用晶体管反相,采用逻辑0来选通继电器,这样上电瞬间继电器不会误动作。另外,标准51的IO也无法饱和驱动晶体管,加反相器的方法 正好可以“一石二鸟”。

网友L(2014-07-23):
引用 网友G:
唉,楼上说了那么多,我不多言,上图,给初学者一个方便,这么久希望能有用 ...

2sc1623

为本词条添加义项名

2sc1623,采用表面帖装型 ,通用型封装方式。

目录

1 基本信息

1 基本信息 编辑本段

  2sc1623,采用表面帖装型 (SMD),通用型 (Uni)封装方式。

  生产厂家:日本日电公司

  制作材料:Si-NPN

  性质:表面帖装型 (SMD),通用型 (Uni)

  封装形式:表面帖装型 (SMD),通用型 (Uni)

  极限工作电压:60V

  最大电流允许值:0.1A

  最大工作频率:250MHZ

  引脚数:3

  可代换的型号:BC846,BCV71,BCV72,BCW71,BCW72,BCX70,2SC3323,3DG120C,9014LT1

  最大耗散功率:0.2W

  所属类别:半导体三极管

  应用范围:放大

  功率特性:中功率

  极性:PNP型

  结构:点接触型

  材料:锗(Ge)

  封装形式:SOT-23

  封装材料:树脂封装

  特征频率:250(MHz)

  集电极允许电流: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