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沒有AD芯片的GPIO檢測外部電壓

楼主(2010-05-25):
客戶考慮成本問題,準備用不帶AD功能的芯片的GPIO來檢測外部電源電壓。根據我的理解,通過RC充電時間來計算外部電壓。首先是用芯片電源測試充電時間,然後切換到外部電源來測試充電時間,通過運算得到外部電源電壓。
不知道這樣是否可行?有什麼要注意的?因為以前只用RC來檢測過溫度。沒有做過這種電壓檢測。如果有朋友有做過類似產品,請多提寶貴意見。

网友A:
楼主 你能否把“只用RC來檢測過溫度”的原理或代码跟我讲讲,我的邮箱是maowenyuan@126.com,谢谢。

这是我用一个运放做的AD,采集时间长的话,精度可达15bit。可我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成本也比你的办法增加不少。

网友B:
网是大把的资料,不过这种精度较低,还有一种软件模拟Σ-Δ AD的,精度很高

网友C:
书:程序匠人的书。很详细。

楼主:
在網上找了一遍沒有找到對應的資料啊。如果哪位壇友有對應的資料或者鏈接,請在帖子裡面貼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