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路电压输出。

楼主(2010-05-25):
现在设计一个CCD驱动电路,5V输入
需要的工作电压有 8V 11V 14V 20V 28V。每路电流都很小,大约50mA左右。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空间尽量小一点。元件也少一点最好。

网友A:
DC/DC+LDO
变压器的DC/DC,5V--20V和28V,两路同时取样,取样电流暂取1:1,然后线性稳压20V-8V.12V,28V-24V

网友B:
不理解题目。。

网友C:
用一个34063升到28v后再用电阻分压到所需各档电压

网友D:
批量产品的话应该设计专门的DCDC,各档电压通过变压器绕组抽头实现,对其中一路进行采样反馈即可,自己不会设计去找专人委托即可,比如PowerAnts等。

楼主:
不好意思,描述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一个CCD如附件,它各个引脚所需要的工作电压分别有

8V,11V,14V,20V,28V。
附件是官方提供的DEMO BOARD,不知道它里面的方法是什么?

还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