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和HC的区别

楼主(2010-05-25):
求LS和HC的区别。可以互换吗?有人说:LS会比HC的速度快一点。还有,两者在高低电平的门限上也会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程序需要做改动吗?谢谢

网友A:
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另外HC的静态功耗更小。

楼主:
程序不需要改动吗?谢谢

网友B:
要换全换,否则,用LS驱动HC时可能会遇到输出逻辑门限过低导致出错的现象。LS芯片早已停产,不应再使用。

楼主:
我是用HC替换LS,全换就可以了是吧。谢谢各位》

网友B:
全部换掉。

网友B:
替换后要注意HC器件的空余输入引脚一定要接入固定电平,这是整体代换唯一需注意的。

楼主:
谢谢,程序也不需要改动吗

网友B:
跟程序无关,除非你改动了硬件逻辑。

网友C:
但是要改硬件吧,毕竟有些引脚是不一样的,就像373

网友D:
你要换全部换成cmos的 ttl和coms电平不一样

网友E:
chunyang 大虾总结的非常正确,HC替换LS,主要有三点:
1. 全部换掉。
2. 替换后要注意HC器件的空余输入引脚一定要接入固定电平,这是整体代换唯一需注意的。
3. 不用改程序,跟程序无关,除非你改动了硬件逻辑。

网友F(2011-04-22):
1、 LS 是低功耗肖特基,HC 是高速COMS。LS 的速度比HC 略快。HCT 输入输出与LS
兼容,但是功耗低;F是高速肖特基电路;
2、 LS是TTL电平,HC是COMS电平。
3、 LS输入开路为高电平,HC输入不允许开路, hc 一般都要求有上下拉电阻来确定输入
端无效时的电平。LS 却没有这个要求
4、 LS输出下拉强上拉弱,HC上拉下拉相同。
5、 工作电压不同,LS只能用5V,而HC一般为2V到6V;
6、电平不同。LS是TTL电平,其低电平和高电平分别为0.8 和V2.4,而CMOS在工作电
压为5V时分别为0.3V和3.6V,所以CMOS可以驱动TTL,但反过来是不行的
7、驱动能力不同,LS 一般高电平的驱动能力为5mA,低电平为20mA;而CMOS 的高低
电平均为5mA;
8、 CMOS器件抗静电能力差,易发生栓锁问题,所以CMOS的输入脚不能直接接电源。

网友G:
可以互相转换,需要其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