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汉字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25):
请问一下,下面是振南老师的16*16点阵显示程序。每隔一段时间显示一个字,如何实现循环左移或右移显示汉字。望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ie=P2^1;
sbit shcp=P2^0;
sbit stcp=P2^2;
sbit hang=P2^3;
sbit en=P2^4;
unsigned char h_sel=0; //此变量取值0~15,0x8000>>h_sel 用以选中16X16的某一行
unsigned char dz_buf[16][2]; //16X16点阵的显示缓冲区,32个字节,共256个位,
                             //用于描述点阵上256点的亮灭状态,更改此缓冲区内
           //容后,点阵显示将及时更新

unsigned char code hz_buf[4][32]= //汉字的字模数据
{
{
  0x10,0x00,0x13,0xFE,0x12,0x00,0xFE,0x00,0x12,0xFC,0x16,0x00,0x1B,0xFE,0x12,0xC0,
  0x32,0xA4,0xD2,0xA6,0x12,0x98,0x12,0x88,0x14,0x88,0x14,0xA6,0x58,0xC4,0x20,0x80,/*"振",0*/
},
{
  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1,0x00,0x02,0x00,0x3F,0xFC,0x24,0x24,0x22,0x44,
  0x2F,0xF4,0x21,0x04,0x3F,0xFC,0x21,0x04,0x21,0x04,0x21,0x14,0x21,0x08,0x00,0x00,/*"南",1*/
},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2,0x01,0x02,0x00,0xFE,0x00,0x00,/*"电",2*/
},
{
  0x00,0x00,0x3F,0xF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1,0x00,0x01,0x04,
  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0x00,/*"子",3*/
}
};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 隶属模块:公开函数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用户可调用
- 参数说明:time:time值决定了延时的时间长短
- 返回说明:无
- 注:.....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write4_595(uint datl,uint dath)
{
uchar i;
en=1;
dath=~dath;
for(i=0;i<16;i++)
{
  lie=(datl&0x01);
  hang=(dath&0x01);
  shcp=0;
  shcp=1;
  datl>>=1;
  dath>>=1;
}
stcp=0;
stcp=1;
en=0;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01;
EA=1;
ET0=1;
TL0=0x19;    /*此处为点阵的刷新频率*/
TH0=0xff;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L0=0x19;    /*此处为点阵的刷新频率*/
TH0=0xff;
write4_595((uint)(dz_buf[h_sel][1])|(uint)(dz_buf[h_sel][0])<<8,0x8000>>h_sel);             /*此处的(uint)是不是强制转换的意思,为什么换成(uchar)也没有问题*/
h_sel++;h_sel%=16; //h_sel自增,在0~15循环变化
TR0=1;
}

/******************************************************************
- 功能描述:更新显示缓冲数组的数据
- 隶属模块:16X16点阵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pbuf:指向新数据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无
******************************************************************/
void DZ_UpdateBuffer(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0;
TR0=0; //停止点阵的扫描
for(i=0;i<32;i++)
{
  ((unsigned char*)dz_buf)[i]=pbuf[i]; //将新数据放入到显示缓冲数组中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dz_but[i]=pbuf[i]
}
TR0=1; //再次启动点阵的扫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timer_init(); //初始化点阵,启动点阵动态扫描
  while(1)
  {
   DZ_UpdateBuffer(hz_buf[i++]); //将汉字的字模数据更新到显示缓冲数组中        定义的二维数组用1维数组怎么也可以赋值
   i%=4; //对i取4的余,使其在0~3变化
   delay(60000);//delay(60000);//delay(60000);delay(60000); //延时
  }
while(1);
}

网友A:
实现循环移动和你的具体程序关系不大。比如你要显示的汉字串是"点阵汉字显示",那么可以这样做(FYI):
//循环左移显示一个汉字字串,如,在(0, 0)显示下面一串汉字
char *hzStr = "点阵汉字显示";
char *head, *end;
char *q = NULL, *r = NULL;
char hz[2];

head = hzStr;  //指向字符串头
end  = hzStr + strlen(hzStr);   //指向字符串尾
while (1) {
        set_cursor(0, 0);        //让光标重新回到(0, 0)
        if ((!*q))
                q = head;        //若q指向字符串末尾则再从头开始
        for (r=q; r<end; r+=2) {
                hz[0] = *r;                //内码
                hz[1] = *(r+1);
                display_hz(hz);        //显示一个汉字的函数
        }
        for (r=head; r<q; r+=2) {
                hz[0] = *r;
                hz[1] = *(r+1);
                display_hz(hz);
        }
        delay(xx);
        q+=2;                //每次左移一个汉字
}

楼主:
这个没怎么看明白,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还有,如果要把我上面的那个程序改成循环移动显示的话应该怎么样改。

网友A:
逻辑上很简单
q是动态的,while(1)第一次进去时,指向字符串头,第一个for是:先取第一个汉字放到hz[2]里,然后用display_hz(hz)显示,接着r+=2,就取第二个汉字……直到取完整串汉字,第二个for由于r<q不成立不做事情。此时显示的是“点阵汉字显示”。
第二次进while(1),由于前一次q+=2了,所以q现在指向“阵”这个字,第一个for: 从“阵”开始显示到最后,第二个for显示“点”字。此时显示的是“阵汉字显示点”。
以此类推……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针对的是GB2312编码,每个汉字占2个字节,第一个字节存放的是区号,第二个汉字存的是位号,所以程序里都是r+=2, q+=2,而不是++
贴的代码里的函数需要你去实现,具体就看你的程序了。

楼主:
谢谢您详细的讲解,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