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帮忙看下我的uclinux外部中断驱动程序吧

楼主(2010-05-25):
static int eint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unsigned long flag;
//    if (usage == 0)
//    {
        request_irq(IRQ_EXT3, eint_irq_handle, SA_INTERRUPT, "my" DEVICE_NAME, NULL);
//        local_irq_save(flag);
//        PinSel0Save = inl(PINSEL0) & 0xa00cc0cc;
//        PinSel1Save = inl(PINSEL1) & 0x26400301;
          outl(1<<3,EXTINT);
          outl(0x00,EXTMODE);
//        local_irq_restore(flag);
//    }
//   usage++;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uccess */
}
这是我照着周立功给的PWM的驱动写的外部中断驱动,为什么那些被我注销的语句一旦解注应用程序就跑不出来呢??

网友A:
那肯定是逻辑出错了

楼主:
static int eint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   unsigned long flag;

//    if (usage == 0)
//    {
          request_irq(IRQ_EXT3, eint_irq_handle, SA_INTERRUPT, "my" DEVICE_NAME, NULL);
//        local_irq_save(flag);
//        PinSel0Save = inl(PINSEL0) & 0xa00cc0cc;
//        PinSel1Save = inl(PINSEL1) & 0x26400301;
//              outl(3<<8,PINSEL1);
                                        PINSEL1=3<<8;
          outl(1<<3,EXTINT);
          outl(0x00,EXTMODE);
          VICIntEnable=1<<17;
//        outl(1<<17, VICIntEnable);
//        local_irq_restore(flag);
//    }
//   usage++;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uccess */
}
在OPEN函数里设置外内部中断相关寄存器,这样可以嘛?

网友B:
试试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