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的时候,元件号会变,接地过孔会和地断开?

楼主(2010-05-25):
如图:图一为单独的pcb,图二为拼版后的pcb,
元件号变了也不算大问题,但接地过孔都没接地了;
我用的是 AD6, 自己学习玩,没做商业用,禁发律师函呵呵;

网友A:
使用特殊粘贴,保留重复编号。

楼主:
特殊粘贴?如何特殊粘贴请大侠明细,谢谢;

网友B:
还要保持网络吧

楼主:
大侠风范,言语精炼,初哥还是不知所以然

网友C:
其实制作拼版时,不一定要复制原设计,可以在原设计上,直接画出拼版的外框也可以,这样就省去了复制原设计的繁杂,PCB 厂家也一定会做出来,试一下吧。

楼主:
2Lpa2792  7Lsoloner

请问如何特殊粘贴?

楼主:
没人回答?
如何特殊粘贴?

网友A:
看我这文档。

网友D:
拼板分板时,外力作用太大,而引起PCB板变形,甚至影响到元件变形(断裂)或PCB板线路断裂。拼板时应注意拼接面积,可选用“邮票孔”工艺拼板,做板时注意拉线(微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