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pcb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之前电路图和pcb已经画好,现又调整了电路。
想请教大家是直接update方便还是重新生成pcb重新画方便啊? 我发现update的话会有很多不匹配也很乱,想请教大家的经验,谢谢!

网友A:
99%是update 除非你板子线路小,布局修改,
很多不匹配?估计还是第一版没搞好,原理图和PCB图对不上,修改PCB 一定要先修改原理图,然后更新过去,不要图一时方便,直接修改PCB,而不去修改原理图,过段时间再修改,到时候忘了上次修改什么地方了,而且这次你要做大修改,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会出现很多不匹配,一大堆的报错,查起来头大了

网友B:
不匹配也要UP过去,一次不行就多次,直到匹配,直接修改PCB会让你的将来生不如死,哈哈!

网友C:
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手绘一个大概的原理图,就直接开始PCB,呵呵,回头天天刀片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