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型 电源 输出端出现异常的尖峰电压

楼主(2010-05-25):
各位大侠: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在电源输出端出现了异常的尖峰,大约有2V左右,并且还是周期性的出现,我的输出电压是5V,是电感饱和吗?该怎么样解决?

网友A:
能贴原理图和波形图吗

网友B:
贴个波形看看,是输出未加RC还是变压器漏感太大啦?

网友C:
看看波形再说吧。周期出现那么周期是多少?高频的还是低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