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0-05-25):
谁知到赛普拉斯技术支持的电话啊?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要找人家技术支持?

网友B:
官方论坛上有啊

网友C:
代理商和CY的联系方式都在这里了,一般来说,联系代理商机就可以了

楼主:
联系了一下北京的赛普拉斯技术支持,让我联系写邮件给cypress

网友D:
啊~~~看来你这个问题太有深度了

网友E:
有什么技术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估计是因为邮件比电话描述的清楚,呵呵

网友F:
什么问题啊,得到技术支持了,贴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G(2013-01-31):
问下大家SL811HS这个芯片的中断管脚插入U盘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这边测试怎么插入U盘是低电平,没有插入U盘的时候是高电平呢?

网友H:
还没跟技术支持打过交道呢

网友I:
请问可以在线支持吗

网友J:
在网上申请就可以获得技术支持的

网友K:
楼主是啥问题 提出来大家给你解决一下

网友L:
网站上没有电话吗

网友M:
上官方论坛看看

网友N:
啥问题啊

网友O:
联系代理商试试

网友P(2013-03-08):
刚刚按照那个邮箱发送了一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再到这里说说我的问题吧:
先描述一下我的问题吧:我用的是cy7c68013a,将端点6配置成Slave FIFO模式、1024B、双缓冲、AUTOIN。外部ARM不断送数据给cy7c68013a,PC接收。PC上位机接收到来自cy7c68013a的数据后会写到一个文件里面。这里,由于上位机写文件等会占据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相对于下位机来说比较大),从而导致丢数据的现象。所以我就想通过握手的方式解决丢数据的问题:传输数据时,PC上位机发送一个握手信息给cy7c68013a,cy7c68013a收到握手后,启动串口,把握手信息通过串口发送给ARM, ARM 收到握手信息后才发送数据给cy7c68013a。但是当我启动了串口过后,cy7c68013a的USB就不能用了,而且PC上位机发送握手也变得很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