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modbus通讯协议的思路

楼主(2010-05-25):
兄弟姐妹们,我刚接触modbus,谁能说一下实现modbus的具体思路吗?具体步骤。我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我自己体会的话会走不少弯路。

网友A:
找点资料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有一些资料,但不明白协议中的字符帧(11位)和消息帧(地址码、功能码...8bit)是什么关系,
是包含关系吗?比如单说消息帧中的功能码的格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字符帧格式吗?8和11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买个具有MODBUS引擎的多串口扩展芯片不就得了
SPI接口,4个UART,每通道256bytes,28 pin(SDIP)

网友C:
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就好了。搞个modscan看看它发的数,就明白了。消息帧是你发送的一组(n个字节)数据的总称,11位的是串行通讯一个字节由11个二进制组成,1起始位8数据位1校验位1停止位(如无校验位为2停止位)。刚搞了个项目,两次用到modbus RTU,一点建议:首先两个软件很好很强大,modscan和modsim,一主一从,外加一个232-485转换器,如果必要的话还有一根usb-232转换线。这个东西没有捷径,网上有不少程序参考,自己学习吧。

楼主:
谢谢,但是消息帧中每一位都要求是8bit,是不是字符帧(11bit)中的起止位不用管,发送数据时硬件自动置低或置高?PIC传送数据时一次最多只能传送9bit吧?

网友C:
晕!8位或9位是你发的,还有3位(8位)或2位(9位)你不用理他,自动生成的。你那个帖子回头再回复你,下班了。

楼主:
谢谢8楼的兄弟,我一直疑惑多出的那几位是不是不用管,只是没能确定。这下确定了

网友D:
想得太复杂了.
串口的实现不用管的,能收能发8位的数据就行了.在modbusrtu层,你就认为是一串数字的格式好了.
6楼说得很清楚了.补充一下,pic出来的应是TTL(或近似)信号电平,用PC调试的话,要转232或者485信号.因为电平的关系,转485的要简单得多.
貌似大家习惯modscan,其实有款更好的modbus调试软件,mdbus,好像是calta的.

网友C:
11楼你好,哪里有mdbus,找到几个不能下载。有的话能否共享一个,O(∩_∩)O谢谢!

网友(2014-06-29):
embedded-solutions.at
这是个http连接
不看广告看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