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上电不运行

楼主(2010-05-25):
但按下复位键又可运行
而且装上电池后上电运行正常
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复位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值是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isp置低电平才能进入读写。

在线调试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了,查查看是不是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