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VC程序不能获得句柄

楼主(2010-05-25):
68013的VC程序中,使用
CCyUSBDevice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
CCyInterruptEndPoint *IntInEpt = USBDevice->InterruptInEndPt;
来获取中断端点的对象指针,但是却得到IntInEpt=NULL;
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B:
一定要使端点描述符与TD_init()中设置的一样,若为中断传输,则描述符中用ET_INT,而不是ET_BULK,TD_init()中的配置也要置为EPxCFG=10110000,即中断方式,那么在上位机中才能获得句柄。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楼主:
具体的问题是我用了中断传输模式,在没有进行读中断传输的数据前,EZ-Control panel的VendReq是可以发送用户请求的,但是当读完中断传输模式传输的数据后,就不可了,出现下列提示。Vendor Request failed
A device attached to the system is not functioning.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估计肯定是由于中断的原因,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VID与PID与驱动程序的VID、PID吗?

网友B:
VID与PID的驱动程序的INF中的VID和PID一致才能使器件识别,那你的器件和PC机连上了吗?

网友C:
没连上不会这样吧,呵呵

楼主:
VID和PID与驱动不一致的话,在设备管理器中就看到了,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这个错误莫名其妙啊

网友D(2010-06-24):
下面这个贴子很多CY7C68013A的资料、代码等,可以看看
【USB资料大集合】偶搜集的 大量驱动源码 CY7C68013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1941

网友E:
楼主还没解决?

网友F:
9楼的资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