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求助各位大哥,急

楼主(2010-05-25):
小弟最近接了一个项目,用lpc2132作控制器,采集信号,用8253进行累加计数,我用2132的P1_16-19,p1_21-24作为数据口d0-d7,对8253进行读写。我现在用脉冲发生器给8253发确定脉冲,比如10个脉冲,可是我读出来的都是大于10的,给的脉冲越多,误差就越大,小弟苦思冥想N天,就是不得其解,忘各位大哥给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void write_8253_cnt(uint8 chose_8253,uint8 dat_8253,uint8 a1a0)
{

        if(!chose_8253)
                        Output(p0_25,0);//片选8253(1)cs
        else
                        Output(p0_26,0);//片选8253(2)cs
        //Output(p0_30,0);//选中wr
        switch(a1a0)
                {
                        case 0:
                                        Output(p0_28,0);//A1
                                        Output(p0_27,0);//A0
                                        break;
                        case 1:
                                        Output(p0_28,0);//A1
                                        Output(p0_27,1);//A0
                                        break;
                        case 2:
                                        Output(p0_28,1);//A1
                                        Output(p0_27,0);//A0
                                        break;
                        case 3:
                                        Output(p0_28,1);//A1
                                        Output(p0_27,1);//A0
                                        break;
                }

        write_8253_dat(dat_8253);

        Output(p0_30,0);//选中wr
        DelayNS(10);
        Output(p0_30,1);//放弃wr
        if(!chose_8253)
                        Output(25,1);//放弃8253(1)cs
        else
                        Output(26,1);//放弃8253(2)cs

}
uint8 read_8253_dat(uint8 a1a0,uint8 chose_8253)
{

        uint8 read_i=0;

        if(!chose_8253)
                Output(p0_25,0);//选中cs1
        else
                Output(p0_26,0);//选中cs2

        //Output(p0_29,0);//选中rd

        switch(a1a0)
                {
                        case 0:
                                        Output(p0_28,0);//A1
                                        Output(p0_27,0);//A0

                                        break;
                        case 1:
                                        Output(p0_28,0);//A1
                                        Output(p0_27,1);//A0

                                        break;
                        case 2:
                                        Output(p0_28,1);//A1
                                        Output(p0_27,0);//A0

                                        break;
                                }
        DelayNS(1);
        Output(p0_29,0);//选中rd

        DelayNS(1);

        read_i=(Read_pin(p1_24,p1_24)&0x01)<<7;
        read_i=read_i|(Read_pin(p1_23,p1_23)&0x01)<<6;
        read_i=read_i|(Read_pin(p1_22,p1_22)&0x01)<<5;
        read_i=read_i|(Read_pin(p1_21,p1_21)&0x01)<<4;
        read_i=read_i|(Read_pin(p1_19,p1_19)&0x01)<<3;
        read_i=read_i|(Read_pin(p1_18,p1_18)&0x01)<<2;
        read_i=read_i|(Read_pin(p1_17,p1_17)&0x01)<<1;
        read_i=read_i|(Read_pin(p1_16,p1_16)&0x01);

        Output(p0_29,1);//放弃rd

        if(!chose_8253)
                Output(p0_25,1);//放弃cs1
        else
                Output(p0_26,1);//放弃cs2

        //Output(p0_29,1);//放弃rd
        return(read_i);

}
这是我的读写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