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160的参考电压

楼主(2010-05-25):
请问这个参考电压是不是要求很准呢 如果参考电压不精确 是不是结果不准?
有没有推荐一哥好而不贵的AD

网友A:
有用过这个ADC,并写了全套开发驱动,基于STM32的,开发环境为KEIL。全部OK。如需要请发邮件至xiangmukaifa2010@gmail.com

网友B:
对于AD的参考电压来讲要的不是他的精度很高,而是要求稳定度很好,比方那个讲标注是2.5V的431可能稳压下来的结果只有2.475V,但是只要他非常稳定一直都是2.475V就可以了。这样AD转换后做一个校准。对其测量的精度没有影响。个人理解

另外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见过好几家台湾企业里面的设计图纸,他们的16位AD转换器使用的参考电压哦就是TL431,做出来的效果照样很好,很稳定。所以你也可以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