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之间通讯方式选择?

楼主(2010-05-25):
一个产品内的两块电路板上均有MCU,这两块板子之间的通讯方式采用什么比较好呢?
我曾经考虑过用485,原因是看到好多变频器的操作盘和主机之间都是用485,操作盘可以安装在主机上也可以接到远程。不过现在设计的这个东西两个板子都在一个箱内,只不过是考虑以后扩展设计方便些

网友A:
需要扩展的话,最好是选择485或则CAN通信了

网友B:
关键是距离,如果距离有限,比如最多数十厘米,直接传输就可以,必要时采用OC/OD输出,信号频率不是很高时,一两米没有问题,485/CAN之类适于数十至数百米的通讯距离。

网友C:
以后扩展方便还是485吧,如果单机,那就直接通讯,不是同一个电源就加个光耦

网友D:
看了有帮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