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单片机可以串口ISP吗?

楼主(2010-05-25):
刚拿到一个89F52单片机,好像得用专用工具,直接串口不行。

网友A:
使用中颖软件ISP51,直接串口可以的

楼主:
我的联系不上呢?
直接串口相联的,6M晶振,选4800的bps都不好用
过程:先给目标板上电,然后打开软件,我先擦除flash,这个显示串口连接失败。

网友B:
ls的用的哪个软件?keil还是ISP51?

网友A:
我的联系不上呢?
直接串口相联的,6M晶振,选4800的bps都不好用
过程:先给目标板上电,然后打开软件,我先擦除flash,这个显示串口连接失败。
引用 楼主:

顺序错误了。先按擦除,然后目标板上电

楼主:
还是没好用

网友C:
ISP 51操作完,上电或者复位是最后一个操作。不过,最好P1.0 P1.1接地。

网友D:
ISP51还是很好用的了.

网友A:
还是没好用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没好用了?报什么错,可否有截图,连线是怎么样的?

楼主:
显示连接起时,没什么别的了。
如楼上各位所说,这个功能是否还需要其它引脚的配合?

楼主:
还有,89F52和88F516资料一样不?我这儿只有88F516资料,是商家给的,说是一样的。

网友C:
LS,52/54的资料跟516共用的,资源剪裁而已。
关于ISP的问题,你得问问代理商那边。有没有一个ISP51_TMP.exe。由于市面上的RS232还有usb转串口芯片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响应速度并不理想,所以新的ISP51_TMP.exe在这方面做了调整的。

楼主:
没有。
中颖的官网上也没有这个程序。楼上是从哪儿得的?

楼主:
程序下进去了,但不执行。
这个下载不能用擦除去试,直接下。

网友C:
程序必须先擦除,才能下载。你的肯定是擦除卡在那里,单独烧录却可以,这还是我之前说的问题。
那个软件还是测试版。所以代理商那里有,官网反而没有。记得保证片子的版本是最新的。

楼主:
代理商那儿就这软件了,没别的了,他也是遇这个问题,只能用工具来烧了。

楼主:
楼上谁有能否给发一个?急!

网友A:
程序下进去了,但不执行。
这个下载不能用擦除去试,直接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不能擦除么?还是自动操作不行啊

楼主:
一个很好的现象:偶尔会成功!只有一次程序运行了,现在不敢动了。

网友C:
这个电脑里没有。给你发一个中颖单片机交流的QQ群。去那里要。肯定有人帮忙解决“107423993”。
代理商那边肯定是有的,不过得看哪个代理了。
回21L。Flash的烧录,必须先擦除,而ISP有问题时,就是擦除卡在那里了,自动操作也是必须先擦除的。至于你的偶尔会成功,这个是因为你的RS232响应速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也算是解决了的。ISP 51_TMP覆盖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一个很好的现象:偶尔会成功!只有一次程序运行了,现在不敢动了。
引用 楼主:
不敢动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楼主:
解决了,好像是。
目标板一直连着带电,然后选择擦除或自动,然后复位,它就能自动写入,很快。
目标板不先上电不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还连不上。
P1.0,P1.1要注意配置,如果不好用,就把两个接地,这时会连上,擦除时选与P1.0,P1.1状态无关项,这样以后就不用再关心这两个引脚的状态。
说实话,ISP这个功能个人觉得不如STC和笙泉的做的好,那两个真是易用。

网友F:
解决了就好,呵呵

网友G:
从来P1.0,P1.1都是接地的

网友G:
你没习惯吧,我觉得很不错啊

网友A:
解决了,好像是。
目标板一直连着带电,然后选择擦除或自动,然后复位,它就能自动写入,很快。
目标板不先上电不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还连不上。
P1.0,P1.1要注意配置,如果不好用,就把两个接地,这时会连上 ...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P1.0, P1.1,这两个IO是判断是否进入BOOTROM的重要依据。下载的时候最好接地

网友H:
最好?是必须吧,呵呵

网友A:
最好?是必须吧,呵呵
引用 网友H:

不是必须,出厂的第一次烧写,P1.0, P1.1就不需要接地。因为codeoption已经配置好“不检测P1.0, P1.1直接进入bootrom”, 但是你对IC进行过擦除或者修改code option, 则p1.0, p1.1必须接上

网友I:
肯定不是必须啊

楼主(2010-07-27):
这个串口下载我是领教了,是我用过的最差的一个,现在,说什么也连不上了,用STC的从没出过这个问题,要不是为了客户,我不会用。

网友A:
帅哥,1个半月后,又出什么问题了啊?描述一下,怎么连不上

楼主:
操作过程和上次一样,但没一块板子能连上的,就是把P1.0和P1.1接地也不好用。
你们的ISP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要不就是CPU里面的ISP的相关部分不大稳定。

网友J:
又出问题了……

网友K:
S-LAB烧写88F4051时一直处于通信连接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L(2010-09-27):
操作过程和上次一样,但没一块板子能连上的,就是把P1.0和P1.1接地也不好用。
你们的ISP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要不就是CPU里面的ISP的相关部分不大稳定。 ...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5片SH88F516D, 情况完全一样,只下载过几次就不行了。而且选项选与P1.0,P1.1无关也一定要将它们接地。晕!!!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打电话021-61219988-1436
找一位郝工联系,这个IC的问题,他可以解答你

网友M:
建议你直接打电话021-61219988-1436
找一位郝工联系,这个IC的问题,他可以解答你
引用 网友A:
郝工?内部人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