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2G516的V30脚可不可以悬空?

楼主(2010-05-25):
看资料上说要接电容,我画图时没接,原图是其它的单片机,没用过这个脚。
再有,82G516AF是不是宽电压的,我看资料上说只有两种,一种是宽压的,一种是低压的,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82G516的V30脚不可以悬空!!!一定要接上一个1uF的电容到地,这样才能够宽电压范围操作。切记!切记!

工作电压范围,2.6V~5.5V

网友B:
支持2楼的意见!
如果楼主应用的范围是3.3V的系统,可以将P30直接接到VDD,这样可以工作的电压范围是:2.4V---3.6V.
如果楼主应用的范围是5V的系统,请参考2楼描叙.
楼主的理解也基本正确.82G516本身是宽电压的,只是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其外围电路接法稍微有点差异.

网友C:
不知道这里理解难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D:
原来如此,貌似也不难

网友E:
yuq_quan补充的好

网友B:
感谢 "laslison"  的肯定.

楼主:
我那是以前的板子的电路,兼容8052的,所以这个脚是接上拉电阻的,不知板子不改这么用行不行。

网友F:
围观一下。。。我正在用这个片子。并且接了电容到地了。

网友G:
V30是内部LDO输出,供给内核的,不加不稳定啦

网友B:
我那是以前的板子的电路,兼容8052的,所以这个脚是接上拉电阻的,不知板子不改这么用行不行。

如果你的系统是3.3伏的,可以将上拉电阻去掉,直接接VDD即可,如果你的系统是5伏的,这样接会有问题,还是要加一个电容到地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