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恒流源二次稳压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0-05-25):
一般来说,如果单片机的供电电压发生瞬态干扰,则可能影响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如果采用恒流源后面再加二次稳压,由于恒流源的作用,是否就可以避免电源供电线路上的瞬态干扰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A:
不适于用恒流源,负载瞬态变化,恒流源反而加剧了电压变化,应当是恒压源,楼主搞错了概念,稳压电源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恒压源,只是有反应速率问题,对于外部耦合进来的瞬态干扰应采用吸收、抑制、旁路等手段配合适当的去耦来应对。

网友B:
有想象力
不过想错了
MCU是要恒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