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单片机STC90C52  晶振   12MHZ

#include "reg51.h"
main()
{

      TMOD=0X20;         将TIMER1设定MODE 2,作为比特率
      TH1=0XFF;            比特率设定为62.5K
      TR=1;
      P0=0XFF;
      P2=0XFF;
      SMOD=0X00;
      SCON=0XD0;           设定为MODE 3
      while(1)
        {
           SUBF=P1;    将1MCU P1的值放入SUBF中
           if(RI==1)
               {RI=0;P2=SBUF;}   将1MCU P1的值通过SBUF传入2MCU P2中 .
           if(TI==1)
                TI=0;
          }
}
将以上程序分别烧入两个STC90C52,P1为开关,P2为输出发光管,P0口接了上拉输出发光管。1MCU P3.0-2MCU P3.1 1MCUP3.1-2MUCP3.0 串行通信。
作用是1MCU P1有输入时,2MCU P2有对应输出。2MCU P1有输入时,1MCU P2有对应输出。
出现问题
  1.上电后,1MCU P2.6拉低灯亮,2MCU P0.7灯亮整个程序中就没有用到P0.7 PCB板做的也好像没什么问题,P3.0P3.1都有扑地。
  2.1MCU P1分别输入时,2MCU输出正常,但是2MCU P1输入时1MCU P2输出错开两位,开关到P1.7时P2所有灯灭,重新输入后,就正常了。
3.  2MCU P0.7一直亮。
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是在串行通讯吗?

楼主:
2个单片机之间和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