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转+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0-05-25):
电流500mA,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
用个隔离模块吧。价格比较贵,要是嫌成本太高,那就自己搭个电路。

楼主:
请问自己搭该怎么做?

网友B:
34063就可以做到

网友A:
4楼:
是否可以贴个图?用34063将-5V转+5V。

楼主:
34063输入电压是正的?

网友B:
反馈回路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B:
我只注意到了功能,没注意到电流要求
可能,还需要外接功率管扩流才行。

楼主:
谢谢st.you,有没有更简单的芯片,电流500ma的?

楼主:
2# maychang 自己搭电路怎么做?谢谢。

网友C:
7660S
我也没用过
听说过

楼主:
有多组电源,这样的接法恐怕不行。

网友D:
12L的图挺有意思

网友E:
7660是+5V变-5V的,但电流也达不到500ma,看看DC/DC模块吧,直接的芯片没有见到过。

网友F:
自己打个还稳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