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频率和开关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0-05-25):
移相全桥电源中的设置的谐振频率是不是要小于开关频率?

网友A:
fo<fs:电源工作在零流模式下,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fo=fs:LC谐振

fo>fs:ZVS状态;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A:
其实LLC有两个谐振频率,我们一般说的是串联谐振频率是谐振电容和漏感或外加电感的谐振频率,一般设计是正常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时工作在谐振频率,也就是fo=fs。但输入电压降低或输出电压升高时fo<fs,相反是大于,另外负载降低时fo>fs。但各种状态都是ZVS。

楼主:
斑竹,你说的是半桥LLC吧,这对于全桥移相也适用么?

网友A:
只要是ZVS都适用。

网友B(2010-11-11):
回复 网友A:

伟林前辈可否讲解下为什么LLC谐振电路工作在最低谐振频率的右边,就可以实现ZVS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伟林前辈可否讲解下为什么LLC谐振电路工作在最低谐振频率的右边,就可以实现ZVS呢?
引用 网友B:

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