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87时钟模块

楼主(2010-05-25):
(无正文)

网友A:
12887是内藏后备电池的实时时钟芯片模块,用之可以不考虑后备电源的设计,相对外置后备电池及切换电路的方案,12887的内置电源切换更可靠,占用PCB面积也相应更小,这是其主要优点,缺点是价格相对较高,器件的厚度也较大。替换的话,同类兼容品很多,原厂是MAXIM,也有其它很多厂商包括一些“小作坊”供应PIN to PIN兼容的产品,不考虑PIN to PIN兼容的话,任何实时时钟芯片/模组都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