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350W的电源,输入端想用NTC

楼主(2010-05-25):
我想做一个350W左右功率的开关电源,为了降低成本,可以不可以只是在AC端加一个NTC作为抑制开机软启动时的浪涌电流,而不加限流电阻!如果可行,麻烦大家推荐一款NTC,谢谢!(我这里看到的电源都是在整流后的地线那里串一个限流电阻,开机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延迟,继电器短路该电阻,但是这样成本太高了,)

网友A:
多数较小功率开关电源是在交流输入端串联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抑制开机时浪涌电流的,延迟一段时间用继电器短路限流电阻的开关电源是少数。

楼主:
maychang可否推荐推荐一下我想要的这种NTC?

楼主:
查到了两款 深圳AMPRON的
MF72-5D9  3A/5欧姆的

MF72-10D11  3A/10欧姆的
斑竹说用哪一款比较合理?

网友B:
大功率的一般不建议用NTC,实在要用,可以考虑一下5D-11

楼主:
350W不算是大功率吧,除了NTC,维林电源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B:
不用硬开关电路结构,加软启动,等等。。。

楼主:
斑竹,你可以帮忙推荐一款突波吸收器么?对于这个还真的是完全不懂,谢谢!该怎么样来选定,是否看其耐压值就可以了?即超过了一定的电压就开始导通

网友B:
突波吸收器?
应该就是压敏电阻吧?

楼主:
是的,就是压敏电阻!我手头有一份手册,但是不知道选哪个好?不知道选用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C:
进来学习了,我也像学

网友D:
这里有计算方法,我之前用的!

我之前也是这样选择的!
可参考下!

网友E:
220V交流电源的感应雷击防护,常用方法在相线、地线之间并上合适的压敏型元件,以吸收限制感应雷击产生的尖峰电压。电源线路防雷效果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压敏器件参数的选择和压敏器件工作的可靠性。压敏限幅值的选择是在市电的峰值310V的基础上加上20%的电网波动影响、10%的器件分散性误差和15%的因长期工作造成发热、受潮、元件老化等可靠性因素补偿,一般取值为470V~610V。感应雷击等各种尖峰干扰电压都被限制在560V。对于470V以下的电压,压敏器件不动作。普通低压电器设备(机床、电梯、照明、空调等)的工频耐压值一般为交流1500V,而瞬间耐压峰值可达2500V以上,所以560V的电压是十分安全的。对电源口的防护应选择压敏电阻串联GDT气体放电管LT-B8G600L可靠保护解决方案。

楼主:
呵呵!真的谢谢以上的热心人!受益匪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