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运放的电路

楼主(2010-05-25):
(无正文)

网友A:
图二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恒为插座输入电压的0.574倍(在运放允许的输出范围内),与变压器初级电感以及次级接的阻抗无关。图一则不然,变压器半个初级串联在运放输出电路(反馈从R3取出),流过变压器初级的电流与插座输入信号成比例(近似恒流源再并联750欧电阻),变压器初级得到的电压与初级电感以及次级负载有关。

网友B:
2楼大侠 那个恒流源内阻相当于(750欧加上半个初级线圈)并联(上另一半初级线圈吗)?
         还有就是流过初级的电流与插座电压的比例关系是否就是 初级电流乘上内阻后就是运放输出电压与插座输入的关系吗? 跪求

网友C:
图1是定阻式输出,Vout侧可短路忌开路

图2是定压式输出,Vout侧可开路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