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图像的保存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在使用CCS做VLIB程序,处理的是硬盘上的图像,处理完的结果可以有view--graph---image 查看。但是我现在想把处理完的图像保存倒硬盘上,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知道用C语言能不能在程序里面实现保存,已经试过fwrite好像不行!
注:如果用data--save 保存dat格式文件。matlab不能正确识别,也就不能看到图像。

网友A:
在连上仿真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fopen, fwrite, fclose函数。

网友A:
注意为了避免问题,文件路径最好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B:
是的,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C:
什么是绝对路径?

网友D:
连啥叫绝对路径对不知道?

网友E(2010-07-23):
CCS 跟MATLAB啥关系